佳能 2900 一边打印不清楚,换新鼓也不行 ,如图。

楼主(2012-11-08):
佳能 2900 一边打印不清楚,换新鼓也不行 ,如图。

补充内容 (2012-11-9 10:31):
多谢各位了。 问题找到了。是激光器的问题。上面的竖道是凸镜上面的划痕。

网友:
看你的故障好像是你的定影膜坏了 看到你的稿子还有重影和底灰  要是你处理下激光机那效果就更好了 这个机器我在佳能维修站待的时候修的特别多

网友(点评):
定影膜没有坏,重影是我反复打印了两次。

网友:
定影膜没有坏,重影是我反复打印了两次。

网友:
楼主你的这样稿是新鼓打印出来的?如果是的话 我可以判断就是我给你说的你些故障 这不像高压板不起电的问题 你可以把加热主件拆下来看看

网友:
没粉了吧,兄弟~~~摇摇试一下

网友(点评):
都换过新鼓了

网友:
换根鼓芯试一下,搞不好你的新鼓也有问题呢?

网友:
感觉还是鼓的问题。机器应该是好的,鼓芯,充电辊,磁棒

网友:
换的鼓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是定影主件的事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激光器的问题。上面的竖道是凸镜上面的划痕。

网友:
激光器拆出来擦擦肯定好.黑斑是鼓上的

网友:
这就是激光器的问题  卡张纸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