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机,再按下复位,才能正常启动系统

楼主(2012-11-08):
如题,每次开机键按下,风扇在转了,但是屏不亮,需要按复位健才可以正常启动系统!我是裸板测试的,所以排除机箱按键的问题,我更换过所有外接,包括所有线,CPU,内存,电源,风扇,显示器,也就是说,除了主板以外,都换了!问题依旧,忘了说,复位后,电脑是可以进系统的,V星大板!早上还发现,关机的时候,显示器灭了,但是CPU风扇还在转,诊断卡也有码!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这么神奇

网友:
元方说,换IO   南桥   刷BIOS

网友:
大人,小的换IO好过,请大人明鉴

网友:
我也遇到过样的问题,结果是搞了下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