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走f0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08):
各位师傅我想问一下主板走f0是什么原因
主板

网友:
先检一下各点的供电是否正常。有时代码说明不了什么原因!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供电呀!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先查供电,哈哈,我也是新手

网友:
电源 时钟 复位 你说的是不跑码?

网友:
同意楼上,代码不准

网友:
代码只能做参考,我的坏板子跑E0。很奇怪。

网友:
同意各位的看法 先查供电 诊断卡有的时候不能相信的。

网友A:
可是它开机就是F0啊,供电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3-03-28):
BIOS或者桥空焊的多!

网友:
板 或者U不启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