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本本上的bios?

楼主(2012-11-08):
我是维修学徒,师傅拿板过来叫我找bios,但我不认识bios怎么办?怎样快速找出bios,是找芯片上的标注吗?还是形状?求大侠指点,本人很有兴趣学习。

网友:
BIOS不认识?这还真不好解决,哈哈

网友A:
笔记本的BIOS一般是32脚和40脚的,我也是刚学的,希望没有说错,如果错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不要把台式机的BIOS和笔记本的比 笔记本的BIOS通常脚位数较多 一眼就看的出

网友:
BOIS应该是八脚和十六脚的!!

网友:
让别人指点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BIOS一般是32脚和40脚的,我也是刚学的,希望没有说错,如果错了,请高手指点下

八脚的吧?

网友:
主板上的BIOS,老点的好认,方形的,按在槽里或者焊到板子上的,新点的,八条折成90度的长腿,也是按进槽里或者焊到板子上,还有一些形状象控制管理芯片,八条弯着的小短腿,不过他们普遍比一般的控制芯片要大一圈。

一般BIOS芯片上都会写着400,040,800,080的字样,最新的可能数字还会更大点,比如16,当然,也有少部分不是这样。

网友:
8个腿的上面都有个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