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010待机大通病

楼主(2012-11-08):
    今天接到接到一台DELL5010纬创代工机器插电流表显示待机为0。10此待机大 。量各个电感阻值正常,后发现U6301发烫。我已经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
我还没遇见过,显卡的修过几台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呢,显卡坏的遇到过

网友:
USB供电的芯片易坏是吧。

网友:
兄台果然每日一贴
而且还都有些意思
继续努力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我的手机像素不是很好 所以把芯片的位子截图出来了

网友:
应该上个实物图看看,不过也记住了

网友:
这个是  5V转USB供电的芯片     估计是插USB坏得 。

网友:
难道插多了?坏得多?

网友:
此芯片不耐压,易击穿,一般5valw出问题的话,它必挂

网友A:
我现在 有一个进水的 没有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有一个进水的 没有待机

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楼主,小弟刚刚修复一台5010,u6302烧毁,桥虚汗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dell5010,插上内存就掉电。不插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