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行们给看下这个显卡电容的 耐压和容量 数字标--已解决

楼主(2012-11-08):
这一段修pci的显卡 一般7系列的 在主芯片的周围 总是有几个数字标示的固态电容 很闹心 都是数字 弄不懂多少耐压 多少容量  看电路图 用表量取 不太方便 求一个可以计算的方法谢谢  上待修的2个红卡 一个是G7300GT
-T  一个是镭姬杀手 x700     电容星型号704sepc5604    529sepc 5604   三洋 5.6uf?   我那个应该是 都是 560uf 4v  就是不知道704跟529什么关系
25V 33UF的是这种的 记住耐压值 三洋的  抵制日货  中国雄起 跟老祖宗学的文化 连个标示都弄的糊涂 鄙视龟孙小日本

网友:
16V    270uf

网友:
各个厂家型号定义不一,也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
只要知道是16V就行  具体270UF还是470UF无所谓 代用即可

网友:
16V    270

网友:
16V 270UF  。楼主新手?

网友:
“电容星型号704sepc5604    529sepc 5604 ”是不是560uf/4v  ?

网友:
是有点看得一头雾水,和楼主有同感,搞死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