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P主板USB不能用,其它的都正常?

楼主(2012-11-08):
我手里有一块onda  N61P主板USB不能用,其它的都正常?求那位大哥帮我解下是怎么问题,我无从下手哒?

网友:
南桥,bios设置,usb周围电路

网友:
USB供电也有,开机的时候闪两个USB鼠标灯,然后就没了

网友:
先软后硬,驱动,bios的设置 ,usb供电,南桥芯片

网友:
有复位 看是否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我看了,是反面的贴片电阻,电容掉了,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进PE里能看到硬盘就是不能格式化和分区,硬盘没问题,怎么办?

网友:
有经验的出来啊

网友:
我怎么灌水了 晕 谁站出来

网友:
修好了、南北桥下面的电阻电容各飞了一个,现在好了,在考机

网友(2015-08-05):
*脏话*,怎么飞的,我现在联想945的主板,客人急用,主板后面三个口阻值都正常,就有一个现在是短路,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