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故障 !!! 急

楼主(2012-11-08):
M2N61-TVM  3VSB 32.768   RMRST# PWRBIN#  正常, PWRON# 这个信号始终只有2.5V 翘起此脚也是2.5   正常情况下,触发时此信号该是3.3V 高低跳变到 南桥 南桥再发出S3 到 I0  然后 IO PSON拉低AXT 完成触发。 IO已经换了3个了 还是只有2.5 求指教。。。。

网友:
2.5V应该是正常的,检查下网卡IC,和串口芯片,各测试点打下阻值。这情况应该好修,我最喜欢修不触发的板了

网友:
我问下楼主这是NV芯片组吗  ,要是NV芯片组的话在触发的时候还需要开启内存电压的
NV芯片组要是待机正常,25兆也起震了,PWRGD-SB正常,你最好查这个内存开启这块,它的时序是按下开关,IO发送PWRBIN到桥,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没有及时发出SLP-S3,而是桥发出一个SLP-S5去开启内存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后产生一个MEM-VLD信号给桥,桥收到这个信号发出SLP-S3给IO,IO拉低绿色线. 有的是南桥需要收到返回来的MEM-VLD信号才发出S3信号,有的是桥发出S5去开启内存的时候直接给自己了一个MEM-VLD,也就说自己发出去的,自己在用,这种情况的话内存要是没有电压的话也能触发,但是要是上一种情况的话,内存没有电压是不会触发的,因为桥需要内存返回来的MEM-VLD信号发出S3到IO,然后拉低绿色线。 仅供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