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205开机电流不跳变。。

楼主(2012-11-08):
CPU供电芯片换了,供电0.93V,不跳变,来时还能进系统,换了ISL6260CCRZ就不行了,其他都没动,换的6260各引脚电压状态,1P0V ,2P3。3V,3P1.5V,7P1.04V,  8P1.32V, 9P1.04V, 10P0.93
18P19V,  20P5V,
27P0.29V,  28\29P0V,  30P1.03V
35P3V,   38P0V, 39P3V,  40P3V

各位大哥给分析下这个芯片正常工作了没啊?测了没CPU复位,应该还是这个芯片满足条件。。。。

网友:
你没有说明白。你不是说CPU有电压吗。你那还换供电?

网友A:
原来不还能进系统吗?怎么搞CPU供电芯片了?是不是杀错了,问题人为扩大了?

网友B:
主供电 还有自居升压电路 VVD VCC  VR_TT# VR-ON

网友:
杀错了啊,换原来的6260上回去都没CPU供电了,买了个新的6263换上,CPU电出来了,但是0.93V,原来的1.02V,开机电流直接到0.9A慢慢上到1A多,没跳变,测CPU没复位,时钟旁边的电阻有电压,没波不好确定,因为只动了ISL6260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 还有自居升压电路 VVD VCC  VR_TT# VR-ON

VVD5v  vcc19v   vr_tt#3.3v  vr_on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还能进系统吗?怎么搞CPU供电芯片了?是不是杀错了,问题人为扩大了?

进系统过下掉电,我拆机摸CPU电感发烫。。。换了电容电感管没变化,还是电感烫就拆了6260了,换了新的就这样了,开机不电流没跳变直接到0.9A多慢慢上升1A,换原来的6260回去都没CPU供电产生了

网友:
你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A:
如果有图纸,你找一下CPU电源芯片周围是不是有掉件的地方。然后把CPU电感对换一下,看看是一路供电的问题还是电感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图纸,你找一下CPU电源芯片周围是不是有掉件的地方。然后把CPU电感对换一下,看看是一路供电的问题还 ...

谢谢了,没掉件,都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