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苹果机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2-11-08):
今天收了一台很老的苹果机,IDE硬盘,一代内存的,他说要换系统,我把硬盘拿出来GOST个系统,再把硬盘装上去没反应,求高手指教如何装

网友:
苹果机子不是英特尔芯片组的不能装微软的,你还搞GHOST,

网友:
只记得文件系统不一样的,要用到Bootcam,只能用安装版等等........

网友:
在百度里收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装过两次,用的是硬装的WIN7,没有光驱用外接的,读碟额时候按任意键进入。

网友:
老机器  比较困难了, 一定要装的话  先找张老的苹果系统盘, 装苹果系统。

网友:
我也装过几次,要用XP和W7原装的系统盘装 不带任何驱动的。和上面兄弟的一样读碟按任意键进入系统盘选择

网友:
这肯定是不行的,你以为是普通的本啊。

网友:
刚接了一台,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