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232主板BIOS

楼主(2012-11-08):
一块杂牌主板,以前没见过,型号为A232,故障为不亮机,代码05-0d-41,

求bios

网友:
哥们,你要看 bios芯片上面的编号 才能找到bios 的驱动 你要看那个bios芯片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
兄弟,实在找不到找个时钟和IO型号一样的杂牌BIOS刷上去吧,很多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