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

楼主(2012-11-08):
看视频打各点阻值,好象是用的二极管档。各位同学发贴打阻值用的是电阻档还是二极管档???

网友:
测电阻肯定是电阻档呀。测其他的用二极管档

网友:
二极管档  红笔接地

网友A:
确实是二极管档

网友:
当然用二极管挡 没有见过用电阻挡打的

网友:
那这样严格讲不应叫电阻值。

是啊,是阻抗吧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得是对地阻值

网友:
二极管蜂鸣档既能打阻值,有短路也能迅速判断

网友:
搞维修,打关键测试点的对地阻值,都是用的二极管档哈!

网友:
测量电阻阻值是用电阻档,跑线路用二级管档!

网友:
看来楼主还有好多东西要学啊,多看看维修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