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E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8):
经常听他们说EC,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EC就是一个十六位单片机,EC在系统中的地位绝不次于南北桥,在系统开启过程中,EC控制着绝大多数重要信号的时序。在笔记本中,EC是一直开着的,无论你是在开机或者是关机状态,除非你把电池和ADAPTER完全卸除。

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 内带程序

网友:
2楼的哥们 你整的太专业了

网友:
开机芯片,很重要的东西

网友:
KBC吧,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Embedded Controller嵌入式控制器   去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开机芯片吧 比如IO。。。。。。。。。。。。。。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容呢。、见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就是一个十六位单片机,EC在系统中的地位绝不次于南北桥,在系统开启过程中,EC控制着绝大多数重要信号的 ...

EC不是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不是IO吗???

不是 ,笔记本的不叫IO,它和IO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那么在主板上是不是有EC芯片呢?

网友:
就是台式机的io

网友C:
EC是嵌入式芯片,超级IO,相当于单片机!

网友:
EC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跟台式机 IO 一样

网友D(2013-02-14):
引用 网友C:
EC是嵌入式芯片,超级IO,相当于单片机!

什么是单机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单机片啊?

是单片机。就是 microcontroler 微型控制器。

网友:
EC和BIOS怎么区分?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这就是EC

网友(2013-06-13):
有点晕了

网友:
EC 就是相当于台式主板的IO    但他的功能却比台式机IO的功能强大的多

网友(2013-10-24):
学习了。。。谢谢!2楼有图吗?我想看看EC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3-11-29):
嵌入式控制器分为普通的嵌入式控制器和工业上的嵌入式控制器。

百度上的看不懂,看了20楼的电路图,主里好受一点了

网友:
EC:Embedded Controller 相当于台式机的Super IO 因为台式机电源具有时序功能 而且功耗要求没那么严格,笔记本的EC除了担当Super IO的功能之外 还要具有上电时序及控制电池充放电以及节能 外设控制等功能 因此具有可编程能力 还要附带一个ROM 即EC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