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Ibm t60 进系统黑屏 有图像

楼主(2012-11-08):
请问是不是显卡虚了

网友:
有图像很少几率是显卡虚焊,你这种属于暗屏,问题就在于这几个:一:至高压条的排线有断裂。二:灯管损坏。三:高压条坏。四:高压开启信号丢失。但介于你是进系统才黑屏的话,是偶然,还是次次都如此?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
上午刚修好一台,开机的时候背光有点红然后进系统暗屏。。。

网友:
查高压板和屏灯管 还有高压板有木有开启信号啊!

网友:
像灯管   好多都是的   刚开始亮  用用就暗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