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 不跑码

楼主(2012-11-08):
本来是不触发的,换了南桥晶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或者碰南桥晶振一定行、
晶振换了二三个了,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
触发后不跑码,测各大电压都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换了二三个晶振不行是不是南桥有问题。CMOS电池我换了新的了3V
另外不跑码是不是因为触发有时不行引起的。
二个问题综合起来南桥坏的机率应该大吧

网友:
是 南桥的  crt—rest  出问题了 我见很多就是 这个信号上的电容漏电

如果南桥下面 比较脏 受潮 也会  用洗板水 重重

网友:
多数为南桥挂。

网友:
恩,是这个信号有问题,我取下跳帽次次可以触发。但苦于没有图纸找不到信号来源。、
我测电池一端经过一个103电阻,在靠近南桥一端对地为0。
你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重新做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