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无BIOS电池可开机,有BIOS电池不能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8):
IBM R400无BIOS电池可开机,有BIOS电池不能加电维修一例

接修一台IBM R400  不上BIOS电池可以自动加电,3次后亮机使用正常,插上BIOS电池后,不能开机加电

打开点位图找到开关脚-PWRSWITCH,

插上BIOS电池不开机时测其电压为0V

找到PWRSWITCH相关电路

准备测D21 D22的电压

一看D21 D22不见了,补上去

再测开关脚电压

此机修复完毕
这本是同行转修的,本来说是要USB口坏了,他换完USB出的问题

发贴不易,大家多给评点下载分吧
评分是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点评):
说明你同行只能换换接口什么的。而且基本功还不到家。我遇见过换主板电容把CPU到北桥的数据线焊断的。

网友:
掉件了  但是什么原理呢 额是小小白啊   解释下

网友:
被人动过手脚 还是统货板?

网友:
呵呵  楼主挺幸运的

网友:
捡到吃的的肉啊

网友:
嗯!是被上家动过手脚啦!    楼主真是厉害呀!

网友:
是不是BIOS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晕死,我以为是插上CMOS电池重启不亮的故障呢。

网友A:
这主板,都不知道从那里搞来的!

网友:
估计是被上家黑了,要不然这掉件难以解释。

网友:
上家动手的水平有点差,楼主捡到了

网友B:
掉件我晕 我还以为是CMOS的问题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件我晕 我还以为是CMOS的问题 换桥

CMOS问题也没有直接换桥的,RTC电路还是要看的,只是我这个还没到那一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都不知道从那里搞来的!

都是同行转修的,本来说是要USB口坏了,他换完USB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网友:
看来上家不小心碰掉了后面电阻,都修好了机器,知道了上家要郁闷的,要是故意搞坏没那么简单的,还是仔细点有理呀

网友:
离得这么远,怎么会掉呢? 不可思议的上家

网友:
是上家故意给破坏的吧,人造故障啊

网友:
楼主接的是同行的?

网友:
为什么不出电压的原理没说清楚

网友:
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修机器就是快,爽!

网友:
是不是被别人拆去用啦

网友:
我晕去了  还以为什么呢   原来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