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三星RC420

楼主(2012-11-08):
接了一台三星RC420进水本本,拆机后发现显卡供电芯片附近进水,量了一下发现上管Q516 G S极穿了,后更换新管及供电芯片ISL95870B后能正常开机显示也能进系统了,于是考机到下班关机,第二天再开机发现无显示,上可调电源,电流只有0.15A,于是拆机量,发现上管G S极又穿了,于是用风枪拆下一量,G S极不短,再量焊盘上的G S极点也不短,于是又焊上去,再开机又能正常显示了,考了半个小时,关机再开(没有断外接电源),又变成0.15A了,再量上管Q516 G S极又通了,这次把上管和芯片全部重换新的,试机,故障一样,还是只要关机再开上管 G S极就又通了,而且把电池和外接电源去掉放上一天左右再通电,又能正常开机,关机再开就又变成0.15A了,我把上管,下管,芯片换过好几个都一样的故障,整的我头都大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求助高手!(注,因找不到RC420图纸,后对照RV411的图纸修的,显卡供电部分基本一样,其它部分的没研究)

网友:
没高手来解答下吗

网友:
查下反馈和过流检测电路吧!

网友:
进水机子容易断线 主要检查上下管的驱动信号

网友:
是不是芯片检测到过压,过流保护了 查一下后级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图纸,你把G S中间的看看有电容不?电容拆了试试。。再不行换个电感试试吧

网友:
测下周围的原件

网友A:
会不会是IC坏掉了噢

网友:
查反馈电路,如果楼主有示波器可以量一量更换后管子 的波形

网友B:
多看看反馈,应该还有其他电阻电容有问题,对图一个一个量吧

网友:
查反馈,IC,周边电容电阻,要耐心。进水机不好修就是因为它涉及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闹心的事本上不常见吗

网友:
示波器打过高低管的G极波型,没发现异样,这个机子放上一天再开就又能正常显示了,使用也正常,只要关机再开Q516 G S极就又通了,感觉G S极间的寄生电容不放电,导致GS极间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IC坏掉了噢

IC 换过新的,也一样,而且只要把上管或IC任意一个取下再焊上就又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反馈,应该还有其他电阻电容有问题,对图一个一个量吧

找不上原图,只能用RV411图作参考,有些地方不一样

网友:
看看应该是这个图纸,是的记得给我加分

879.7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