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和5V之间稳压二极管,正极接12V端还是5V端

楼主(2012-11-08):
液晶电源后级输出12V 和5V,12V和5V之间有个稳压
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是怎么接的,正极接12V端还是5V端
电源

网友:
你测一下就知道了啊!那个二极管是不是贴片二极管。在滤波电容那里啊!如果是在那个位置。那这个二极管要不要都可以的。

网友:
+极5V,负极接12V。稳压二及管是反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