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无5vsb电源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2-11-08):
大早上一客户抱主机一台来本店维修说是按开关没反应。换个电源测试好了。收钱后让客户走人,电源留下慢慢修。干完活把电源拿出来插上电测试电源没有5vsb。ps on也没有电压。拆开看电源是一杂牌电源。引用下面图纸来分享维修过程。

电源要想正常使用必须先有5vsb与ps-on。经测量直流300v正常,说明前面是好的。在测量前面的三个大三级管阻值均正常咋回事呢这下可难修了。分析5vsb来源此电压来源T3,

而T受控于Q03。Q03没问题就是Q03没工作。Q03的工作条件是300v经R002 500k电阻加到Q03的控制极。拆下R002测量正常。经R002的电阻是不足大开Q03的。需要另一路电流一起打开Q03,

就是D8 R06及C02经测量D8导通而R06阻值正常。直接换掉D8从旧版上找一个跟c02一样的电容一起换掉保险些。高兴加上电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电压。一场欢喜一场空啊。这是为什么呢进入思考状态。。。。。
       突然想起5vsb稳压电路 Q03控制极连Q1 C1815。

当5vsb电压过高后光耦控制Q1导通分流Q03控制极电流。使其导通下降。测量Q1时入极与出极只有20欧姆正常应该是100以上或几百欧姆。拆下测量还是只有20欧姆。直接换掉在加上电测量5vsb出来了,大喜啊 ,但短接ps-on时还是没电压输出,接着往下测量发现7500b的12角没有供电,导致8角11角无法输出脉宽。但与图纸不符合无法按照图纸来修,跑电路12角经保险电阻在经二级管直接连T3次级。发现保险无穷大又找到问题了还后7500b的12角有8v左右的电压短接绿线风扇转动。上机测试两小时没事就来发帖子了。

网友:
写的太好了,ATX电源你也都明白了。呵呵。那就维修了。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挺好,学习学习,电源这一块,我感觉你看到的这一电路图是,自激励-它激式的一种电源;
高压区的激励条件没有;所以,才出现你说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学会了修主板就学会了修电源呢?我现在在学笔记本。还在学。嘿嘿。。。。

网友A:
主板与电源差的很远,电源与显示器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与电源差的很远,电源与显示器很相似

我学的也有显示器。嘿嘿。。。。学会了岂不是也学会了修电源

网友:
电源,一切的基础

网友:
只要肯学 什么都可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