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I3+H55平台 开机电流0.77不显示

楼主(2012-11-08):
电流表电流上到0.77不动没有掉电。。
维修过程:1.根据电流判断时钟不正常,于是测时钟的关键引脚.先测供电+3V
实测1.26V运气这么好,明显电压低。

2.继续追查+3V输出。由PQ55转换而来。测S级输出为1.26V不正常,D级输入3VPCU3.3V正常,G级控制级为0V。正常情况下G级为高电平导通输出+3V。。。继续追查G发现上拉电阻R172两端都为0V。+10VALW没有电压。
3.追查+10VALW的输出发现PR236 9.7V正常。测R172与PR236阻值为无穷大,果断飞线。
哈哈捡了个大便宜,于是通通电开机。靠掉电,电流差不多0.4左右瞬间掉电。哇这是什么情况啊???于是在点住R171开机测有了14.8V ,+3V也出来了。。。哎看样子还有电没出来,于是返回到刚才图纸地方
发现了新问题+15VALW0V\这个电压通过上啦电阻PR171提供高电平导通PQ12输出\+5V,测D+5V PCU正常。S+5V 输出为0V
+15VALW这个是由待机芯片线性电压经过2级管倍压整流而来。实测PC19614.8V正常。测其于PR171电阻为无穷大,果断飞线。开机上电电流正常跳变接屏显示,到此修复。。
总结:由于+15VALW. +10VALW输出断线导致+3V+5V无输出机器不工作。

haier 超越T6 DAOSW9MB6E0 REV:E.pdf

网友:
有这么断线了。进水了嘛?

网友A:
LZ不好意思今天不可以加分了,支持你。

网友:
问下  断线的原因知道吗

网友:
楼主太牛了。看电流表都能看出时钟不正常!!!!,膜拜啊!!!

看电流就知道是时钟,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0.77的电流就知道是时钟问题真的是传说中的高手。

真是高手

网友B:
(根据电流判断时钟不正常)你这个是则么看出来的0.77就是时钟问题,要向你取取经

我也是,看了他的贴,觉得自己就一菜鸟。白混了

网友:
莫非又是进水断线

网友:
我后来问那个同行朋友 确实有进水 进的少 他自己用洗板水洗干净了 用吹风机吹之后开机试机不行就那到我们这儿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好意思今天不可以加分了,支持你。

谢谢你!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流判断时钟不正常)你这个是则么看出来的0.77就是时钟问题,要向你取取经

我曾经听过一个高人的视频培训讲到时钟工作芯片工作正常时发热量比较大而且工作电流会有大概有0.2左右的增加,于是我用一个好板把时钟芯片拆掉证实他讲的确实如此 不上时钟在0.7多 就不动 上时钟不上内存都有1.0几。。好像是喜哥的视频

网友:
曾今有个高手的培训视频 让我很受启发 (好像是喜哥)他讲时钟工作时时钟芯片很热而且电流要比没有工作大很多 后来我用好板证实过 确实如此。拆掉时钟芯片0.7多一点  装上时钟芯片有差不多1.0  没有装内存。所以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就考虑时钟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能力

网友:
你的机都好了,,牛,我的机情况和你差不多,不过电压都有,就是没有U电压,开多一两次,又有了,可以显示。不显示时就0.7左右。。。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能学以致用,应该多学习下

网友:
真是不错,0.77能判断是时钟,下次真得注意了。

网友:
0.77看时钟高手...收着以后说不定有用

网友:
应该向楼主学习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看电流判断时钟,牛人一个。。。

网友:
我已经收藏了  留着看看 是个好经验啊

网友:
你不是查到没有
U电压了吗  那就围绕这个查相关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