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8718F-S代换

楼主(2012-11-08):
今天休块技嘉主板,IO不小心被我把脚给挑断了,请问一下可以用哪种型号代换啊给位大侠

网友:
GA专用I/O   没得代换  只开机可以用下8712F-S(GB)的  换上是不跑码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8712F-S的我手上也倒是有,试试看了

网友:
订购一个吧!!

网友:
i/o一般都代换不来更不要说是技嘉的专用i/o了

网友:
技嘉的只能用技嘉的io

网友:
用8716F-S 带GB 的 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