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诊断卡不走字

楼主(2012-11-08):
致铭910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诊断卡不走字,电源、内存、CPU、都换过换是不行。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 不行主板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开始还能慢慢能开,后来就不动了,人家说是南桥的问题。我的一直扔那呢。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电路的MOS管有没有坏

网友:
明显短路了,

网友:
转一下停一下的话,你要确定其他硬件有没有问题,刷个BIOS试试,或者检查一下CPU座子针脚有没有歪

网友:
开机装一下马上停  像是哪里短路了  先查CPU的供电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你不插小4PIN看还转一下行吧?这个问题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英特尔的CPU可能会出现与主板不兼容的故障,可以换几个CPU试试,不行的话,也可能是开机和重启按钮有漏电现象,换按钮或将主板从机箱拆出来试机,再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有短路,查CPU供电电路,或查网卡......我也是个新手,说的不一定全对,

网友:
主板拿出来试还是不行,有时一直通电,转一下停一下时间长了就开机了,开机后一切正常,所以考虑不是严重短路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感觉饿是cpu供电。。或者bios的cs或者oe信号吧,选bios试试,。。。

网友:
既然都换过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拔下CPU供电插座看一下,

网友:
先打一下对地组织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风扇转下停了只要你主板没有掉电,就跟风扇那方面没关系吧。

网友:
那就检查U供电的MOS管,滤波电容,电源管理IC

网友:
以前都是用航嘉、长城电源试的,后来用一个杂牌电源试,每次都能开机就是开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分析可能是保护的事

网友(2013-07-28):
对地阻值如何打?打那些阻值?针对这种状况!

网友:
俺弱弱的认为,CPU供电问题,应该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