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不加电

楼主(2012-11-08):
E420 不加电,如何维修

网友:
问题提得太含糊啦,没法回答,

最起码也要说一下有没有待机电流啥的?

网友:
3v.5v有没有  是否短路   好多条件呢

网友:
更换D95280后绝对好,谁换谁知道

网友:
昨天一个放电后等了2天直接好了

网友:
k看系统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