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东芝笔记本装完系统后很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08):
今天接一东芝L700-T25N屏碎,就换了块屏上去。换屏的时侯把底座也给拆了,后来知道完全没必要。换好屏后客户说系统慢,让装个系统。就给客户装系统,第一次装了个win7的,进去后出奇的卡,而且缺了好多驱动,接着就用驱动精灵装驱动,最后剩个pci简易通讯控制器驱动就是装不上,后来就卡死了。强制重启后就进不去系统了。过了进度条就是不亮屏。开始我怀疑可能装底座的时候造成哪里接触不良。但检查了下,没什么问题啊。风扇转速正常,cpu也不烫。然后就重新分了区再装。这次装xp的。装好后还是卡的要死,这次pci简易通讯控制器驱动倒是装好了,但重启的时候,系统就坏掉了。头痛了,求高手指点!!!!!

楼主:
在线急等,求助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A:
检测哈硬盘看有坏道没有

网友B:
系统卡,先把硬盘检测下有没有坏道,或者换个硬盘试一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卡,先把硬盘检测下有没有坏道,或者换个硬盘试一下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大侠,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硬盘有没有坏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哈硬盘看有坏道没有

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硬盘有无坏道吗

网友C:
用那个MHD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个MHDD呀

刚才用HD Tune检测了下,没有坏块啊

网友:
   有一些系统里面有 MHdd这个软件可以检测坏道的  基本都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