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等!cpu供电上官g级没电压 是芯片的事 还是有哪一个控制信号没有进入芯片 。

楼主(2012-11-08):
cpu供电上官g级没电压 是芯片的事 还是有哪一个控制信号没有进入芯片 。芯片发烫 但是有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机器就亮了 【次数很少】!

网友:
这是cpu供电芯片定义图!

网友:
顶顶啊 出招啊帮忙

网友:
还是供电芯片不稳定呀!有型号就换吧

网友:
应该是isl6312芯片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先查VCC、pvcc——PG高电平——VID有高低电平信号——FB有0.几V的电压!  ugate有高电平输出 lgate有高电平输出   各个PWM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可能是控制信号,也可能是上管坏了!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