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几分钟才开机,检查电源高压板正常,代换灯管还是不行。正好有个同型号的驱动板换上好了。帮忙分析一下驱动板那儿的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确认,你说的开机前几分钟内是暗屏(有信号仅仅灯管不亮),还是连信号都没有?
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看看。
再等开机后,用按钮开关关掉,再开机,看看是否能马上开机。
或者干脆把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把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把电容换掉

网友:
都有同样的板了,你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