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管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2-11-08):
测得三星765MB的行管损坏,型号为j6916,百度查得参数 我手上有个C5386的管子,百度查得参数 请高手解答下.

网友:
不可以带换

网友:
要大于原来的耐压,你这个换上去用不久

网友:
行逆程脉冲也就是800-900伏左右,在1500伏范围内,应急修理可以代换。

峰值在参数范围,可以用

网友:
谢谢!我准备试试,如果好了我就买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可能用不长久的,临时代用一下判断故障可以。

网友:
c5386有两种:一种是2SC5386,一种是KSC5386。
前者不带阻尼,后者有阻尼,是彩电上的行管,电流偏小。
彩显的行管一般不带阻尼,电流要大于10A,更重要的是TON TOFF,及HFE这三个参数。
这些老生常谈的基础知识,为什么不先看看相关的资料呢?
CRT的维修,本来就走向末路了,这个版块还都发一些低水准的帖子,实在是…

网友:
路过        瞅瞅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行莞一般不带换为好,注意频率

网友:
可以代换的,17的要求功率不高

网友:
行管一般不代换为好

网友:
17的,5386能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