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盘体接线座断线和电路板上的零件?

楼主(2012-11-08):
一个希捷11代160G硬盘,开机响,发现盘体上接线座,居然由于长时间氧化.断了一个针,位置刚好在镙丝孔边上,极难搞,请问如何搞好这针呢?

另外帮忙看一下,一个希捷11代 320G硬盘电路板上烧了一个八脚夫的芯片,与线圈连接,是不是场管来的,一般能换用什么型号的?

最下面的图是另一个好板上的零件!

网友:
硬盘触针断脚可以修,挖坑接线法可以修复。
8脚芯片的型号是多少,看不清楚查不了。

网友A:
断的那个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8脚芯片应该是BIOS

网友B:
多谢师傅指点,不过不太明,如何挖呢?毕竟是铝呀,能否再指点一下?呵呵
另外那个芯片,型号好象是,上面是写PK2CK ,中间写FDFS,下面写2P753Z(字太细,可能没必准确)
,当然这个芯片肯定不是BIOS,BIOS在别处,没拍到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的那个可以飞线解决。

飞不进去呀,那位置太细了,没法插入焊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师傅指点,不过不太明,如何挖呢?毕竟是铝呀,能否再指点一下?呵呵
另外那个芯片,型号好象是,上面是写P ...

这个8脚件是集成了一个P沟道MOS管和一个稳压管的芯片。1、2脚是稳压管的正极,7、8脚是稳压管的负极;3脚是S极,4脚是G极,5、6脚是D极。
用细的尖刀挖出塑料件部分,露出铜点即可,用尖嘴烙铁焊出一根细线,接到控制板相对的触点上。

网友:
用钻头在边上打个坑道然后接线注意用绝缘漆做好绝缘,那个8pin像是个复合场管,你可具体测下。

网友:
非常多谢上面二位热心的DX回答,到时去试下搞,

网友:
不是烂断,是烧断的,盘体内一定烧了,直接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