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NTLDR和MTLDR的区别

楼主(2012-11-08):
  在用移动硬盘和U盘做系统满天飞的时候!关于文件NTLDR和MTLDR有什么区别。个人理解
NTLDR一般存放于C盘根目录下,是一个具有隐藏和只读属性的系统文件,它的主要职责是解析windows中的Boot.ini文件。
MTLDR应该就是PE文件中PE的启动引导文件!但是关于两个的本质区别还需要高人来指教!

网友:
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坐等大神来回复,占个沙发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没有深入研究过,百度找找答案或者上微软官方

网友:
一般移动硬盘做PE的时候是需要这个文件的!

网友:
上百度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百度当然没有比较完美的解释!

网友:
有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就不要去研究了,浪费时间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