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飘过 新手进 小修清华同方老本子无待机

楼主(2012-11-08):
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1632.

目测主板无进水 无掉件 无维修史 就是灰尘比较多

清楚灰尘之后 示波器测量3V 5V电感无电压 对地阻值正常 南桥 EC 网卡 USB等都无短路(修板子之前先测量下主板有无短路 养成习惯 减少弯路)

找了一个1632的PDF(论坛里大把的)测量VIN SHUNDOWN# 3von 5von REF  BEST。只有VIN 18.5v SHUNDOWN# 3V   3VON 5VON 也正常 那么问题锁定在BEST 和REF上了,测阻值正常,用示波器沿着REF 和BEST的线路往前级挨个测。

测到D23(BEST5电路上)发现不正常了,一边有电压一边无电压,断电万用表测D23 正反都是无穷大,找料板拆个二极管换上。上电待机电流(0.06)已经出来了。按开关示波器测下内存已经过了。到此修复成功。小工装机。接着修其他板子。

没什么太深奥的技术含量。无聊的可以看下。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很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