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静音大师ATX-350SD快把我玩疯了--D18短路,已修复!

楼主(2012-11-08):
长城静音大师ATX-350SD电路与300P4差不多
最早的毛病是不能开机(拆离主机,短路绿线至地仍不能开面),TL494的4脚为3.96V,两个月前折腾了一天没弄好,放手。
几天前又翻出来修,通电,试机,还是开不了机,再试通电几次,虽是开不了机,但高压测还是正常的。但有一次通电中,辅助电压中的P1014AP06开盖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3330-1-1.html

网友:
长城静音大师ATX-350SD的电路与300P4差不多

网友:
开机电路

网友:
辅助电源用的芯片是1014AP06。其他电路类似300P4,烧芯片P1014换新即好。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其实D27在ATX-300P4及ATX-350SD,我手上现有这两块板,特别核查过,图上标D27实际是D18;D28实际是D24。Q7、Q8编号倒是正确。

网友:
待机时,Q7、Q8的 B、E极间电压均是0.65V,处于导通中;绿线接地,Q8 的B极约为0V,此时CE不导通,C极上却仍无电压

网友:
修开关电源不难,按部就班就可以查出问题,先查紫绿是否正常,再查短接绿线是否能拉低TL494的4脚电压,不行再查8和11脚的推挽电路是否正常,大功率开关管及其相连元件是否正常,以上的都正常就能触发启动

网友:
搞定了,D18(图上为D27),in4148,短路。修复了。

网友:
应该直接检查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只能是够参考图纸一步一步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这个能力。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很方便监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很方便监测的

开不了机的电源不都是二极管的问题啊,总不能是一上来就把所有的二极管都测过一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的电源不都是二极管的问题啊,总不能是一上来就把所有的二极管都测过一回吧?

你测一下,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