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重装系统开机黑屏,高手速进。

楼主(2012-11-08):
今接一惠普pavilion DV3的笔记本,问题是开机后没到LOGO左上角有个一小横的图标不停闪,毫不犹豫装了个系统,我看笔记本配置原装是WIN7系统,但客户说之前一直用的XP,于是我装XP,解压完后到XP的LOGO不停的走,于是我装WIN7,解压完后快进桌面时黑屏了,但听到了开机音乐,于是我把开机键按了一下,笔记本待机了,再按一下,屏就亮了,于是我重启,故障依旧,我怀疑显卡驱动问题,官网上面下了显卡驱动还不行,我就怀疑系统问题,换了个WIN7系统海华丝不行,急啊,求各位大神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看他硬盘有坏道不   然后在找个系统重新装下

网友:
bios改ide模式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win7安装看看

网友:
  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还有就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