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8):
用MHDD或其他工具怎么查看东芝硬盘的G表和P表?(PC3000除外,买不起)
怎么G表转P表?(PC3000除外,买不起)
硬盘

网友:
没工具还是别想了。

网友:
hd tune 里面可以看g表。。p表看不了。。。经验。。西数一般700左右,东芝希捷2000左右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是无法看的,也无法G转P的,坏道稍微多点,就无法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