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呼叫众大仙,仁宝板求救.

楼主(2012-11-08):
仁宝LA-3781P.待机电流0.028A,按下开关后,上到0.04a后掉电(从开机到掉电三秒),然后能再次触发.测各电压1.05和1.5VSP没出来,这几个电压由SUSP#控制.在按下开关后测量SUSP#,EC有发出,但一发出SUSP#既掉电,小弟修了一天,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特来求助,让大仙们给条丝路,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先断开这几路的B+测下,再断开这两路电压的开启SUSP#测试,先确定哪里引起再往下查吧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用点位图和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就先断开这几路的B+测下,再断开这两路电压的开启SUSP#测试,先确定哪里引起再往下查吧

嗯,我试试,我先看看SUSP#都控制了那些电压,一个一个试

网友:
分别断开各路电压,看是哪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B:
短路了吧

网友C:
二次电源有短路的,楼主试试断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吧

是短路了,找了哪里短路了。是+3VS,把U10拆了,CPU电压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找哪里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次电源有短路的,楼主试试断开看一下

正如这位兄弟所说是二次电源有短路。用烧机大法,只烧到南桥要热,准备干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如这位兄弟所说是二次电源有短路。用烧机大法,只烧到南桥要热,准备干南桥了。

呵呵,祝你好运咯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

网友E:
,我先看看SUSP#都控制了那些电压,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先看看SUSP#都控制了那些电压,一个一个试

是雷打坏的,桥,网卡什么的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