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解答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8):
装完系统,开机就蓝屏,老系统,新系统都装过,都不行,

网友:
你是不是把主板或硬盘弄挂啦,你把硬盘拆看还蓝屏不?或者拆掉其他外设看下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硬盘 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进BOIS设置下,是不是启动模式错误,改为IDE

网友:
进PE看看,如果不蓝屏的话,不是系统问题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是SATA的,你的系统里面,没有加载SATA的驱动,把主板BIOS的硬盘选项设置为兼容IDE就行啦。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阿

网友:
看下蓝屏代码。。。在BIOS里面把硬盘接口IDE AHCI换换试下。。

网友:
硬盘和内存问题最大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能装进系统进去,说明硬盘至少问题不大,比如说你用Ghost版的系统,如果硬盘有问题的话,在装系统的时候就会出问题。至于你说的开机就蓝屏,你可以试试使用的的系统光盘进下Win PE试试看。如果进这个不蓝屏,那么试试重新安装系统,不挂载任何驱动,也就是在安装系统的时候不集成任何驱动,待系统安装完毕后进入系统如果这样不蓝屏的话。再一个一个的驱动装上,安装一个重新启动一次。

再一种方法的话,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把硬盘放在其他电脑上面做系统测试下。也可以检测下硬盘。  至于内存嘛,如果不是两条的话,可以不怎么考虑, 以上 仅供参考。

网友:
蓝屏的话,首先检查你的系统有没有磁盘控制器驱动,有的电脑BIOS里面默认设置为AHCI,如果磁盘控制器驱动安装不正确,开机进度条就会蓝屏。
还有就是换一根内存试试,蓝屏很多时候跟内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