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 6113T LED屏闪

楼主(2012-11-08):
一SONY pcg 6113T 二修机,朋友拿来没背光,拆开看屏电路19V没有,量到屏电路19V输入对地阻抗为0,测CZ=BG 坏了,换了有背光了,也正常了(硬盘没拿来只能看),过一天朋友拿来说屏闪。看看确实如此,用示波器测到LED灯条的波形正常为方波,电压19V,不波动。仔细观察只要硬盘转这屏就闪。直接用外接电源接屏没问题。这故障不能用主板供电,主板上任何19V供电都闪。脱离主板屏直接外接19V电源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3-3-30 14:10):
在网上买了个DC-DC小电路板,从19V升压到20V,装在内存插槽舱盖里,一切OK 了,客户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楼主换屏没有,你想说的是用电池闪屏对吧,这个情况,屏坏的特别多,你的灯管有没有点过呢

网友:
这机器电池早完蛋了,我是用适配器供电的,维修用调压电源也用过。只要从主板上供屏电就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