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Y450 线路问题导致的二级电压不出

楼主(2012-11-08):
供新手学习交流,老手加点分鼓励下就好了
型号:lenovo Y450
主板版号:广达KL1(本论坛有图纸
情况:接修同事机器(同事有事忙走了)
接过主板无明显修复痕迹,各电感对地正常。
插电待机5V/3Vpcu 15V正常

按开关触发电流上到0.46不再跳变,重启测试依旧
按时序查电压
查到MAINON信号控制的正电压没有出来
查图纸

在主板上找到相应原件位置,飞线解决
此板修复

》》补充一点:此本显卡有一小板独立供电到显卡,容易损坏。
看过记得支持下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呼呼  发这个帖子比修本的时间还长
看过的记得支持下

》》向版主汇报一个问题,我帖子的最后一个图片和内容无关,可是我二次编辑无法删除。已经遇见一次类似问题。
请版主删了最后一个图片

网友(点评):
已帮您删除

网友:
抢个沙发,天意你修的机器挺多的嘛,呵呵,不过你修的这问题,我修过一模一样的,不骗你

网友:
思路不错 !自学真不容易!

网友:
哎呀,特别是广大做的板子不是短线就是漏电

网友:
一天修不来几个的 线路问题更少了
修过一样问题的?类似的问题我修过 一样的机器一模一样的问题
目前没遇见
看来咱俩就是有缘啊 呵呵

网友:
这跟缘分怎么扯上关系啦?我这现在平均一天修不了一个电路问题的

不在这里聊天了 要不版主该……你懂得 空间或者留言 OK

网友:
感谢楼主,这样的帖子应该越多越好,很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

网友:
楼主时序学得好啊

网友:
对 Y450的显卡供电小板是爱坏  这个已经成通病了

网友:
随便找个NPN三极管换掉PQ45也可以撒。

网友:
突然想起我量产的U盘也是天意。。。。。呵呵

网友:
Y450显卡小板修到过。断线还没遇到过。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按时序查,顺藤摸瓜

网友A:
没有修故障,只是飞个电压信号?  还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故障,只是飞个电压信号?  还是断线

看看帖子应该明白 主板断线

网友:
MAINON信号控制的正电压没有出来,正电压可以帮我分析下吗?

网友:
我遇到过  显卡上面的独立显卡供电的 ,但是修来修去  老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