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p5i865主板不亮

楼主(2012-11-08):
这块板拿来时开机几秒掉电 内存附近有一个mos管烧了 更换后滴滴响 有时跑e0,ff 05 还有些奇怪的数 总之不亮,像是不过内存 发现其中一个内存槽有烧焦的痕迹,只能用另一个了 可是怎么点都不亮,内存槽各电压都有,阻值都正常,清理了好几遍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按时序修,条课件正常的话刷下BIOS ,刷完后还是不亮,还原BIOS,继续查找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主板上电保护”。
首先查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刷BIOS、拆周边设备,如网卡、1394等。
更换IO,加焊CPU座、南北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方法包含了几乎所有故障的维修,牛

网友:
搞不好的话,桥都搞挂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