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pu供电蕊片一事

楼主(2012-11-08):
有两次修板时查cpu供电蕊片是否输出pg信号,万用表测量6312芯片pg脚位37脚时表笔刚点到一下,atx电源就自动保护不转了,再上电,cpu场管就击穿了,确定表笔没点错,也没两脚短路。十分郁闷此事,有哪位朋友有遇到过。测其它芯片pg都没发现过

网友A:
我给你分析一下吧,首先你的方法就不对,谁叫你,直接点的,一般都是先点上,在通电的,在者就是万用表表笔有电压的,或者你的手碰到表笔上了,人体的感应电压可瞬间达到XXXX万V,不穿才怪,拆机有风险,维修需谨慎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大哥详细说一下,是不是测量芯片的哪些针脚必须先点上,在通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大哥详细说一下,是不是测量芯片的哪些针脚必须先点上,在通电啊

小心一点,就是了,先找好,在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分析一下吧,首先你的方法就不对,谁叫你,直接点的,一般都是先点上,在通电的,在者就是万用表表笔 ...

十分感谢,终于解开我的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