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4AYC外放无声

楼主(2012-11-08):
板号:MBX-224
故障:喇叭没声音,耳机有声音!
        机器是同行送过来的,送到别的维修店没修好,给我修修,说是音频板换过,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机器我拆开排查发现,控制音频的部分,主要都在小板上,测试喇叭的线路也正常通到ALC269芯片
        这里就整理了一下思路:(信别人不如信自己,这里排除了别人换小板不好的因素)
       ①耳机接口问题,默认一直是耳机输出,可能性较大
       ②声卡芯片问题,准备晚点再换芯片试试看
       ③系统或者驱动问题,认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先排除第一个问题,拆掉耳机接口和麦克风插口,开机还是不行,看图纸发现U_HP_IN_5和U_EXTMIC_IN控制U_SENSE_A,这个信号应该是喇叭和耳机切换的关键,分析了一下图纸,就只好把2个接口的第4脚飞线接地,这样才是喇叭输出

       暂时没思路了,到论坛里找到了SZ的通病文章,发现和我这个机器的故障相似,这个SZ的机器是缺少5v供电,于是就开始测量主板到小板的转接口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让后有测试芯片的所有的供电脚,终于发现了问题,声卡芯片的39脚U_PVDD1没有电压, 搜索到旁边的图,发现是U_SD_AMP#没有电压,U_Q65的3脚的电压没有过来, 继续沿着U_SD_AMP#找到了SD_AMP#,最后发现是缺少R5968的12V电压, 主板断线了,飞线搞定。怪不得换声卡的小板不会修好,原来问题在这里

各位帮我加点分吧!

 会员8778942元2022-10-4 02:04

网友:
哎呀,楼主,声卡缺少供电怎么还能工作

声卡芯片又不是少了主供电!

网友:
呵呵。。。。看到你这贴。。想起了我刚认的师傅。。。。。他确实很厉害呀。。。。

网友:
部分电路缺少供电。还是能工作的

网友A:
没想明白没供电怎么耳机有声音

网友:
我就见过耳机小板上两根线连起来外放就有声音,但是好像耳机就没有声音了,要不你试试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不懂。

网友:
这机子这样修起来没少花时间吧

网友:
我是完美修复的,外放和耳机可以正常切换

网友B:
楼主都把两个接口拿下来了,这点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把两个接口拿下来了,这点走了弯路!

这么做确实是走了弯路,但这个弯路必须要走,总不会上来就修电路吧,忽视简单的问题,修个半死还修不出来,岂不是纠结

网友C:
有点不懂,为什么耳机接口问题也会引起无外放声音啊

网友:
不错,我当时就在场看着,确实很牛擦,

网友:
是不是机子在声卡周围进过水呀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明白没供电怎么耳机有声音

声卡芯片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缺少的应该是功放的供电,不过这个类似功放的功能集成在了声卡芯片的内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懂,为什么耳机接口问题也会引起无外放声音啊

这个故障不是耳机接口问题,但耳机接口如果4脚不接地,喇叭就会不响,这类似插入了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不是耳机接口问题,但耳机接口如果4脚不接地,喇叭就会不响,这类似插入了耳机

恩,学习了,谢谢啊。以后要注意这点了

网友(2015-11-26):
思路清晰  快速锁定故障  厉害

网友:
不错,技术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