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单桥,桥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2-11-09):
求前辈们赐教,谢谢!不好意思刚没说明白

网友: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单桥的话集成度很高,时钟芯片也在里面,你指的哪一步,虽说集成了多个模块在里面,但是还是工作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3VSB, 25M时钟.PWRGD_SB,pwrbtn,开始的条件差不多就这些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NV的桥大多数是虚汗,楼主可以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的桥大多数是虚汗,楼主可以加热试试

也别说的这么深,那像你说的这样,发明电脑的人不成神了。你说了一堆,一句有用的都没有,下次别回我的贴了。

scq330 -10 别人好心帮你,怎么这样说话?以后论坛谁还.

网友B:
楼主太年轻了,你这么说话以后没人会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年轻了,你这么说话以后没人会帮你的

说错了,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