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紫色5V电路电容鼓包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2-11-09):
测试各项供电输出电压正常,就是不能开机。无耐顺手拿个旧电源试了下,可以开机,拆开后发现5V电路电容鼓包,更换后问题解决,刚开始以为主板跟机箱有短路,拆出来还是一样,故障表现为,开机风扇想转不想转的,就这么个问题折腾了将近两小时,拿出来分享下,让同行别再走弯路。

网友: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啊,不过修电源还是要小心啊

网友(点评):
太常见了,奇怪啥呀

网友:
这个问题很正常,电容鼓包,5V拉低,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开机,还有烧IO的危险,不过有时能开机的,遇到风扇不转的情况,首先考虑开关电源,这是好的维修思路呀

网友(点评):
头像中的萝卜头。将来肯定是天才。

网友:
短路保护在哪儿呢?一般是在ATX电源里的,主板并没什么短路保护。出现风扇通电抖动一下,肯定有短处,缺相等故障,不是主板,就是电源本身,还有外围元件,比如硬盘(常见),光驱(少见),显卡(常见),内存(短路故障少见),CPU(一般烧了,开机不亮)。出现这种情况,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换电源,拔掉能拔的外设,开机再试,还是不行,再单独开电源,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没有电子电路的基础知识和经验,我劝你别玩这个,有高压的,危险,学习了一点点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很常见呀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我是新手,修电源时就被电过一次。而且是在拨掉电源线,散热铝片上的电。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首先要排除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