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本本

楼主(2012-11-09):
    今天接到一台X200本本。进系统没有声音。接耳机有声音。系统装过。拆机怀疑是公控的问题。换过后。故障一样。休息会再试。点补亮了。有叫声。一长2短。可是我板子都没有拆。声音是另外的板子。又是集显的。请问题这可能是什么问题。求解释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松掉了

网友:
内存肯定换过呀。可我没有动过主板呀。怎么BIOS也坏了。不插内存就叫内存报警。插了就报显卡

网友:
刷BIOS 能好
论坛有的

网友:
那就刷吧,,嘻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有2个。一个是8脚的24S08.一个是16脚的25X64VF1G写哪个

U44
就一个BIOS  哪来两个啊
你的是X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4
就一个BIOS  哪来两个啊
你的是X200??

太感谢你们大神们了。写了后不但能点亮。而且声音也有了。问题解决

网友:
bios的事 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