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原装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11-09):
775针,二代内存的集成小板,它的毛病是不能在BLOS里设置硬盘工作模式,保存后能开机-读硬盘-到系统正常工作,不过如果关机拔掉电源后在开机就点不亮了,诊断卡跑到2R就不动了,不是程BLOS程序的问题,以前有个类似的问题,反复插插内存就好了,但是这次不行,非得把电池拔掉后就能开机,但不设置BLOS不读硬盘,进不了系统,而设置了就点不亮了。请教高手了。

网友:
先刷BIOS,刷了再看效果。

网友:
看看电池到IO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