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有时能开机有时掉电

楼主(2012-11-09):
X61待机0.5开机立马保护0.01,有时候跑38掉,有时候跑49掉,有时候跑00掉,有时候0.2几掉,有时候0.5几掉,有时候0.8几掉,掉后都是保护不能触发,思路是短路,,,修啊修啊,,加焊芯片可以用来半天一位好了,下午又不行了,再次拆机检测,换了主板大部分电容还是没有不行  有没有通病

网友:
这款笔记本。通病也是出显卡。还有就是不插电池的话。你通电它就开机。开了后就掉电。掉了又开。要开3次后才能点亮

网友:
IBM系类的,都是一样的,要擦主板电池才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
楼主说的怎么不详细点呢?

网友:
加焊什么芯片能好啊,我上次遇到过一个HP DV4000

网友A: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B:
我上次遇到过HP DV4000的按着南桥就正常,不按就开不了机,后 来加焊不行重植球也不行,后来换了就好啦

网友:
只能默默的等着高手来解答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7408-1-1.html看看这篇 虽然写的不是很好

网友:
集显哥哥   这机子没有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遇到过HP DV4000的按着南桥就正常,不按就开不了机,后 来加焊不行重植球也不行,后来换了就好啦

南桥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宝器 电容换了的

网友:
修好了  CPU供电芯片问题 ADP3207

网友(2014-11-13):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电阻有问题。

网友:
电容问题。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