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 不显示

楼主(2012-11-09):
接客户机说不亮机了。上电看可调电源能上到1.2A 不上内存才1A 上内存到1.2A 拆机打内存波形可以看到有一次波不持久,不知道内存有没有过,新机器,不知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我打BIOS波形能读到一下,最后又没有了  南桥和EC BIOS 都 一样
我不知道我定得不清楚,还是你们没有看到,说明了就是不过内存和不显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保内吧。

网友(点评):
他们自已拆了,售后说不保了

网友:
兄弟说清楚点,你都有哪些动作啊!

网友:
兄弟I5机器不好修啊 还是去保把

网友:
说的不仔细

网友:
电流到1.2A 跳了几次..I5的机器正常的话,电流应该还要大

网友:
期待楼主修复。现在我I3的机器是一样的,说的清楚点一起我们看看。

网友(点评):
你还是做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