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无待机求秒!

楼主(2012-11-09):
(图片)

网友:
17脚是VL...拉19V过去大单

网友A:
烧机,开始应该把电流慢慢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开始应该把电流慢慢增大

嗯 呵呵 瞎搞咯 嗯 下次知道了

网友B:
修什么修,用18V烧 真是人才。还有,会不会修呀。你师傅没教你把板上烧黑的一定要先处了掉???还到处拆呀 烧呀的。板不被你搞残才怪

网友:
VL 应该是5v 线性电压 不是19v

5V搞个19V是烧鸡了

网友B:
还有,你说的是加电到VCC直接19V还是B++分清点同志  如果你把19直接拉到 VCC保证你的板子死的比什么都快。你还看电路图呢,哪个教你看的哦。服了你!!这样下去你直接叫同行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B:
你这个如果这芯片是换过的。还是1.7V 的话,肯定是连在VL 上面的什么东西有问题。别一个劲的拿个这芯片不放。你看看VL到了多少地方。

网友:
还有。烧机法,讲的是,你要知道短路的那里的电压基本上是多少V的 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像你师傅那样用19V去烧的,要是3V  的地方短路了你用 19V去试试。

网友:
晕 怎么用5A的电流啊  不冒烟才怪  板子是好的也被你烧坏了

网友C:
烧鸡电压不要这莫高,电流也不要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什么修,用18V烧 真是人才。还有,会不会修呀。你师傅没教你把板上烧黑的一定要先处了掉???还到处拆呀 ...

哦 哦 谢谢 知道了 下次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如果这芯片是换过的。还是1.7V 的话,肯定是连在VL 上面的什么东西有问题。别一个劲的拿个这芯片不放 ...

那请问这个主供电是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说的是加电到VCC直接19V还是B++分清点同志  如果你把19直接拉到 VCC保证你的板子死的比什么都快。你 ...

请问主供电到底是17PIN还是20P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电压不要这莫高,电流也不要这么大

哦哦 知道了 一般我也调得小 最多3V以内

网友:
直接烧冒烟,不拍主板废了啊。

网友D:
板子都烧穿了 就不能修咯 不过只要那里没有电路经过还是可以修的好的 3v以内的电压是不会烧坏东西的

网友E:
神一样的楼主肯定施不一样的大法的,烧鸡不成倒丢把米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一样的楼主肯定施不一样的大法的,烧鸡不成倒丢把米哟

呵呵 幸好没烧坏哦

网友:
嗯 我是菜鸟 请大家指点了

网友:
PC30 那个电容都才16V 你拿19V···你最好检查下PD7那个二极管

网友:
这烧鸡大发用的牛B,一会就烤熟了

网友:
烧鸡大法,请谨慎使用,可不能轻易模仿。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都烧穿了 就不能修咯 不过只要那里没有电路经过还是可以修的好的 3v以内的电压是不会烧坏东西的

都是看电压的吧,不是说3V就烧不坏,桥供电才1.05V,用3V烧,肯定挂.

除了公共点(也就是电源头)可以用大电压外全不可以的

就是这样烧也危险,因为很要能后面没有烧出来,保护隔离先挂了

网友:
真牛逼 大短还直接18V烧   还有VL是线性电压  别又乱来  直接19V拉过去  会有冒火冒烟的效果的

网友:
你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