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隔离保护电路

楼主(2012-11-09):
哪位大师来具体讲解下他是怎么工作的啊,各个信号又都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不知道,呵呵,应该是用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
你这个是IO控制的,一步到位哈

网友:
嘿嘿,不过有点不对哈,图不怎么看的清楚啊

网友:
图纸不太清楚,还有要分析电路,得有完整电路图,还得对该机型的时序比较熟悉才行哈!

网友:
你对着电路图一个一个信号查过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不太清楚,还有要分析电路,得有完整电路图

网友:
学习中,小白白什么时候能长大

网友:
同意7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