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电压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09):
吧、、、、、、、帮忙

网友:
变压器的后面就是次级好不,一般是弱电

网友:
次级就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级,冷地。前级也叫输入级。热地。

网友:
变压器前面的是初级 后面是次级

网友:
前后怎么分的

网友:
AC220V是前,另一边是后。

网友:
变压器前后就是初级和次级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次级这边的电路,初级都是上百伏的,次级一般36V以下的,

网友:
   输出电压啊,一般都是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