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不显示,放电又可以显示,用两天又不显示

楼主(2012-11-09):
如题,一台HP G4的机子,客户拿过来不显示,把CMOS电池拔掉后可以正常使用,装上电池后客户拿回去用两天又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反复几次了,求解,准备换南北桥,但没底,求助!!!
不显示

网友:
刷下BIOS看看顺便换个电池

网友:
楼主现查RTC电路吧,然后再查南桥吧。

网友:
那还是先刷BIOS,再查RTC电路看看,实在没办法再换南桥吧